怎么修改画好的PCB边框!

楼主:
已经画好的PCB边框需要修改,怎么才能修改出来!新手求指导!

网友:
备份一分后,对板框线进行修改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种方法:
1、导出板框为DXF文件,然后在CAD中做修改,这种情况下复杂一点的板框可以这么做;
2、在keepout层,plcace菜单下line,可以做修改。

网友:
1.先切换到 keepout 层,画好边框;
2.打开PCB Filter ,输入IsKeepOut,点击Apply;
3.Design-->Board Shape-->Design from Selected objects;
4.完成。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