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LED+TIMER+UART+键中断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把基本可能会用到的外设跑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GPIO、定时器、串口和按键这类
还有AD再找例程来玩吧

1、LED
这个很通用,基本上就是通用IO口模式的配置
PMx、PMCx和Px这三个寄存器就可以摆平

P0 |= 0x03U;

PM0 &= 0xFCU;

PMC0 &= 0xFCU;

具体可以查询硬件手册
妹的,点这个LED1灯,花了哥3个小时,最后发现板子上这个LED1默认是断开的
坑得里焦外嫩
自己焊上吧

2、TIMER
也是很好理解,按照手册一步步配置,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void R_TAU0_Create(void)

{

    TAU0EN = 1U;        /* supplies input clock */

    TPS0 &= 0x00U;

    /* Stop all channels */

    TT0 |= 0x0FU;

    /* Mask channel 0 interrupt */

    TMMK00 = 1U;        /* dis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TM00 low priority */

    TMPR100 = 1U;

    TMPR000 = 1U;

    /* Channel 0 used as interval timer */

    TMR00H = 0x00U;

    TMR00L = 0x00U;

    TDR00H = 0x9CU;

    TDR00L = 0x3FU;

    TO0 &= 0x0EU;

    TOE0 |= 0x01U;

}

void R_TAU0_Channel0_Start(void)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TMMK00 = 0U;    /* en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S0 |= 0x01U;

}

void R_TAU0_Channel0_Stop(void)

{

    TT0 |= 0x01U;

    /* Mask channel 0 interrupt */

    TMMK00 = 1U;    /* disable INTTM00 interrupt */

    TMIF00 = 0U;    /* clear INTTM00 interrupt flag */

}

定时器配置2ms来一次中断
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__interrupt void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f (++inttm00counter == 250U)        /* 250 times interrupt ? */

    {

        TDR00H = 0x9CU;           /* Set new timer interval to TAU0 channel 0 */

        TDR00L = 0x3FU;

          P0.1 = !P0.1;//500ms LED2翻转一次

          inttm00counter = 0U;              /* Clear TM00 interrupt count */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3、UART

额,这个太多了,视频后面把代码打包上来吧
比较乱,仅供参考
要注意UART例程是启用了奇偶校验的,干掉才能正常通信

4、键中断
这个是R7F0C809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把按键的外部中断直接固化成了一个模块
果然是为消费电子而生啊
配置好简单,比GPIO复杂不到哪里去
KRMK = 1U;  /* disable INTKR operation */

    KRIF = 0U;  /* clear INTKR interrupt flag */

     KRCTL |= 0x80U;

     KRCTL &= 0xFEU;

     KRM0 |= 0x10U;

    /* Set INTKR level 1 priority */

    KRPR1 = 1U;

    KRPR0 = 1U;

    /* Key Interrupt Start */

    KRF = 0U;

    KRIF = 0U;  /* clear INTKR interrupt flag */

    KRMK = 0U;  /* enable INTKR operation */

和键中断相关的配置主要是KRCTL、KRM和KRF
不过还得注意通用IO的配置要匹配再就是中断函数
#pragma interrupt INTKR KEY_Interrupt //中断函数入口

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upt()

{

        Key_Value = KRF;

        if(Key_Value && 0x10U){P0.0 = ~P0.0;}

         KRF = 0U;

}

可以多个按键进行键值判断,很方便

上个操作视频吧,很low

LED2由定时器每500ms翻转一次
PC键盘串口点亮或者熄灭LED1
按键K1完成键中断功能,翻转LED1不过实测消抖稍微差劲了些,偶尔会出现多次触发的情况
还要自己消抖的话,那和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
键中断也是个噱头了
代码撸上,比较乱,随便看看吧,嗯,回复可见吧

K1是INTP0吗?

似乎不是啊,顶了天被复用成INTP1呢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看走眼了

So TM what......?

网友:
我在长沙发现了楼主

So TM what......?

网友:
不错开始进入轨道了。

网友A:
01.#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我想问下各种的中断函数名在哪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  //中断服务函数入口
我想问下各种的中断函数名 ...

数据手册上

So TM what......?

网友:
我还想问下#pragma的用法,

02.PM0 &= 0xFCU;
0xFCU这个在哪有定义

网友:
刚开始着手弄,正好能参考,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