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参数求助

楼主:
请问我选择了一种型号的电流互感器,穿芯形式的,变比是5A/5mA,我想请问这个一次侧5A是指额定值还是最大值?!还有,我如果一次侧绕10匝,那么是不是一次侧的额定输入电流就变为了0.5A(5A/10=0.5A),还有就是如果额定值超过5A,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电流互感器

网友:
一次侧5A,是额定值。通常厂家会给出说明,如果没有说明,往往在额定值二倍电流范围内能够保证厂家给出的精度。一次电流再大些例如3倍四倍额定值通常也不会损坏,但精度不能保证。一次电流再大则有可能损坏,尤其是大型电流互感器。
一次侧穿10匝,则额定电流变成0.5A,没有错,但这样穿10匝后精度是否能保证,不好说。
额定值超过5A,应该选用其它型号。额定值10A、20A、甚至50A的市场上都有售。

网友:
一次侧5A额定电流,实际测量电流要小于5A的地方,理解为最大值也可。

网友:
5A是额定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