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导入CCS3.3版本工程报错

楼主:
CCS6.0可以加载同版本或者低版本的工程,可是今天我在CCS6.0导入CCS3.3版本工程报错,下面是我操作步骤,望大家帮忙看一下step 1.添加工程

step 2.导入工程文件路径

step 3.添加完成

step 4. 编译后报错

网友A:
找不到rts2800_ml.lib库文件。手工添加一下即可

网友:
ccs3.3的工程转CCS5或者CCS6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打开属性页面,在那里添加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rts2800_ml.lib库文件。手工添加一下即可

对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将工程导入之后,工程目录下自带一个rts2800_ml.lib文件
但是那个文件是空的

解决方法是只需要将这个文件直接删除即可,不用再次手动添加rts2800_ml.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