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进入HardFault_Handler,求大神帮忙

楼主:
做stm32f030的项目,就先写了一个usart1 的初始化配置函数,主函数调用一下配置函数,单步进入函数调试,单步到波特率的地方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新手请大神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USART_InitStruct 是个不折不扣的野指针,不能对其进行赋值。
定义的时候直接定义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之后对结构体变量 USART_InitStruct 进行点引用赋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建议您看下别人的例程,我看到别人例程中,都没有这么直接赋值的。您这种方法是库函数的方法,所以可以右键go to define USART_RaudRate的地方看看,这个变量该怎么写。

网友:
谢谢大神,确实 是野指针的问题,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我定义此指针时,能不能先初始化为NULL,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看下别人的例程,我看到别人例程中,都没有这么直接赋值的。您这种方法是库函数的方法,所以可以右键 ...

不能直接这样赋值波特率吗?我看官方库只是说明了计算方法,没说怎么赋值啊,您能不能贴个赋值语句上来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这样赋值波特率吗?我看官方库只是说明了计算方法,没说怎么赋值啊,您能不能贴个赋值语句上来看 ...

右边的说明不就是根据你的程序计算的么。你的程序中怎么写的。我建议您还是参考下别人的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