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电源电路

楼主:
单片机的电源电路 中C22,C26,C3,都齐啥作用啊,求大神详细介绍一下,还有事怎样取值的

网友:
C22和C26是来滤波的(个人意见)

网友:
图中三支电容作用均为滤波。
不过,“滤波”仅是个粗略的说法,容易与滤波器的“滤波”混淆。实际上三支电容作用均为造成稳压芯片输入端和输出端对地的低阻抗。
另外,实际应用电路中,往往由该电路供电的不仅仅是单片机,而是还有其它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在板子上有多片芯片情况下,仅用一支电容C3是不够的。

网友:
C22容值0.1uF用来滤高频,C26值100uF用来滤低频,电容越大出来的越平滑纹波越小。
一般来说都是经验值

网友:
一般都是先大电容后小电容,VCC后面有时候也会先大电容后小电容。

网友:
输入滤波电容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等级值并联 ;

网友:
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滤波,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低纹波、低噪声

网友:
用来滤波,降低纹波和噪声,也可以在电源不足的情况下做一个补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