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设之F5529(4)定时器

楼主:
电设之F5529(1)UCS
电设之F5529(2)OLED(外设)
电设之F5529(3)SPI
电设之F5529(4)定时器
电设之F5529(5)KEY(外设)
电设之F5529(6)ADS1118(外设)
电设之F5529——我的核心系统板

内部包含了TA0,又单独的定时功能模块、PWM模块同时包含了WDT定时功能
PWM模块可以长生双路的PWM同时还支持死区配置
可以自行更改占空比、频率(保证小于IO的翻转速度)、
时钟源等

功能:  1、定时器TA0、WDT(仅使用定时功能)
             2、定时器TA0 配置的PWM(可双路输出、死区设置)
说明;  内部有详细说明,自行配置

先上TA0定时部分
/*
* TA0.h
*
*  Created on: 2015年7月24日
*      Author: Clover
*/

#ifndef TA0_H_
#define TA0_H_
#include <msp430.h>

void TA0_Init()
{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10;
//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upmode, clear TAR
}
#endif /* TA0_H_ */

先上TA0_PWM
/*
* TA0_PWM.h
*
*  Created on: 2015年8月2日
*      Author: Clover
*/

#ifndef TA0_PWM_H_
#define TA0_PWM_H_

#define DEADTIME 20                                                        //预设死区时间,以TA的clk为单位
/*******设定TA输出IO,目前设定为MSP430F5529          Time A0********/
#define TA01_SET         P1SEL |= BIT2; P1DIR |= BIT2                //P1.2
#define TA02_SET         P1SEL |= BIT3; P1DIR |= BIT3                //P1.3
#define TA03_SET         P1SEL |= BIT4; P1DIR |= BIT4                //P1.4
#define TA04_SET         P1SEL |= BIT5; P1DIR |= BIT5                //P1.5

#define TA01_OFF         P1SEL &= ~BIT2;                                         //P1.2
#define TA02_OFF         P1SEL &= ~BIT3;                                         //P1.3
#define TA03_OFF         P1SEL &= ~BIT4;                                         //P1.4
#define TA04_OFF         P1SEL &= ~BIT5;                                         //P1.5
/******************************************************************************************************
* 名       称:TA0_PWM_Init()
* 功       能:TA0定时器作为PWM发生器的初始化设置函数
* 入口参数:Clk:时钟源 'S'=SMCLK;   'A'=ACLK ;   'E'=TACLK(外部输入); 'e'= TACLK(TACLK取反)
                        Div:时钟分频系数: 1/2/4/8
                        Mode1:通道1的输出模式 'F'设为超前PWM(模式7),'B'滞后PWM(模式3),'D'带死区增PWM(模式6),0=禁用
                        Mode2:通道2的输出模式 'F'设为超前PWM(模式7),'B'滞后PWM(模式3),'D'带死区减PWM(模式2),0=禁用
                        设置输出带死区控制的PWM时,两通道均需使用,且均为死区模式。
* 出口参数:1表示设置成功,0表示参数错误,设置失败。
* 说       明 : 在调用PWM相关函数之前,需要调用该函数设置TA的模式和时钟源。
* 范       例 : TA0_PWM_Init('A',1,'F','F')TA时钟设为ACLK,通道1和通道2均为超前PWM输出
                                TA0_PWM_Init('S',4,'D','D')TA时钟设为SMCLK/4, 通道1为死区增PWM、通道2为死区减PWM
                                TA0_PWM_Init('A',1,'F',0)TA时钟设为ACLK,通道1超前PWM输出,通道2不作TA用。
******************************************************************************************************/
char TA0_PWM_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Mode1,char Mode2)
{
  TA0CTL =0;                                                                                                    // 清除以前设置

  switch(Mode1)//为定时器选择计数模式
  {
          case 'F': case 'f':                                                                                                    //普通PWM
                          TA0CTL |=MC_1; break;                                                                                        //单调增模式 定时器循环地从0增到TACCR0的值
          case 'B':case 'b':
                          TA0CTL |=MC_1; break;                                                                                        //连续模式  定时器循环地从0连续增加到0FFFFH
          case 'D': case 'd':                                                                                                    //死区PWM
                          TA0CTL |=MC_3; break;                                                                                        //主定时器为增减计数模式 定时器循环地从0增到TACCR0的值再连续减至0
          default : return(0);                                                                                                    //其他情况都是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Clk)//为定时器TA选择时钟源
  {
                case 'A': case 'a':          TA0CTL|=TASSEL_1; break;                           //ACLK
                case 'S': case 's':         TA0CTL|=TASSEL_2; break;                          //SMCLK
                case 'E':                    TA0CTL|=TASSEL_0; break;                          //外部输入(TACLK)
                case 'e':                          TA0CTL|=TASSEL_3; break;                           //外部输入(TACLK取反)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Div)//为定时器TA选择分频系数
  {
        case 1:   TA0CTL|=ID_0; break;   //1
        case 2:   TA0CTL|=ID_1; break;   //2
        case 4:   TA0CTL|=ID_2; break;   //4
        case 8:   TA0CTL|=ID_3; break;   //8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Mode1)        //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1 = OUTMOD_7;
                          TA01_SET;
                          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1 = OUTMOD_3;
                          TA01_SET;
                          break;
                case 'D': case'd':
                          TA0CCTL1 = OUTMOD_6;
                          TA01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1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switch(Mode2)//设置PWM通道2的输出模式。
  {
                case 'F':         case 'f':
                          TA0CCTL2 = OUTMOD_7;
                          TA02_SET;
                          break;
                case 'B':        case 'b':
                          TA0CCTL2 = OUTMOD_3;
                          TA02_SET;
                          break;
                case 'D': case 'd':
                          TA0CCTL2 = OUTMOD_2;
                          TA02_SET;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TA02_OFF;                                                                                                    //TA0.1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设置参数有误,返回0
    }
  return(1);
}
/******************************************************************************************************
* 名       称:TA0_PWM_SetPeriod()
* 功       能:设置PWM发生器的周期
* 入口参数:Channel: TA0=0, TA1=1
*                     Period:周期(0~65535) 时钟个数
* 出口参数:1:设置成功     0:设置失败
* 说       明 : 普通PWM与带死区PWM周期相差一倍
* 范       例 : TA0_PWM_SetPeriod(500)设置PWM方波周期为500或1000个时钟周期
******************************************************************************************************/
char TA0_PWM_Set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
        if (Period>65535)        return(0);
        TA0CCR0 = Period;
        return(1);
}

/******************************************************************************************************
* 名    称:TA0_PWM_SetPermill()
* 功    能:设置PWM输出的占空比(千分比)
* 入口参数:Channel: 当前设置的通道号  1/2
            Duty: PWM高电平有效时间的千分比 (0~1000),
* 出口参数:1设置成功,0设置失败
* 说    明: 1000=100.0%  500=50.0% ,依次类推。死区模式时,两channel同时设定。
* 范    例: TA0_PWM_SetPermill(1,300)设置PWM通道1方波的占空比为30.0%
            TA0_PWM_SetPermill(2,825)设置PWM通道2方波的占空比为82.5%
******************************************************************************************************/
char TA0_PWM_SetPermill(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Duty)
{
        unsigned char Mod = 0;
        unsigned long int Percent=0;                                                        //防止乘法运算时溢出
        Percent=Duty;
        switch (Channel)                                                                                                //先判断出通道的工作模式
        {
                case 1:
                        Mod = (TA0CCTL1& 0x00e0)>>5;                break;        //读取输出模式,OUTMOD0位于5-7位
                case 2:
                        Mod = (TA0CCTL2 & 0x00e0)>>5;        break;        //读取输出模式,OUTMOD1位于5-7位
                default:        return(0);
        }
        switch(Mod)                                                                                                    //根据模式设定TACCRx
        {
                case 2: case 6:                        /**死区模式2,6时,需要判断修正死区时间,且同时设定TA0CCR1/2 的值*/
                {
                        if((1000-2*Percent)<=DEADTIME)                        //预留死区时间
                                Percent=(1000-DEADTIME)/2;
                        TA0CCR1=Percent*TA0CCR0/1000;
                        TA0CCR2= TA0CCR0-TA0CCR1;
                        break;
                }
                case 7: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1) TA0CCR1=Percent* TA0CCR0/1000;
                        if(Channel==2) TA0CCR2=Percent* TA0CCR0/1000;
                        break;
                }
                case 3:                //占空比一律为正脉宽,所以需要 TA0CCR0减去占空比
                {
                        if(Percent>1000)        Percent=1000;
                        if(Channel==1) TA0CCR1= TA0CCR0-Percent*TA0CCR0/1000;
                        if(Channel==2) TA0CCR2= TA0CCR0-Percent*TA0CCR0/1000;
                        break;
                }
                default: return(0);
        }
        return (1);
}
#endif /* TA0_PWM_H_ */

今年准备电赛时候自己写的SPWM的代码
const uint16_t SPWM_Table[] = {500,586,671,750,821, 883,969,992,1000,992, 969,883,821,750,671,
                                                                586,500,413,327,250, 179,117,67,30,8       ,0,8,30,67,117,179,250,327,413};

看门狗定时器WDT
/*
* WDT.h
*
*  Created on: 2015年7月23日
*      Author: Clover
*/

#ifndef WDT_H_
#define WDT_H_
#include <msp430.h>
void WDT_init()
{
        WDTCTL=WDT_ADLY_250;        //-----设定WDT为250ms中断-----
        SFRIE1 |= WDTIE;                //-----WDT中断使能-----

        //中断初始化程序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中断事件
}

#endif /* WDT_H_ */

上代码。。。。

电设之F5529(4)定时器.ra ... 电设之F5529(4)定时器.rar (3.37 KB, 下载次数: 14,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代码注释还不错

网友:
先看看。不知道哪里有5529的中文手册,现在对有哪些寄存器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