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age编程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5-08-27):
atmeage编程方式有哪些?
因为接触ardunio,所以对atmeage有些了解,知道atmeage 是快入门级别的AVR单片机,但不知道其除了可以再ardunio的环境中运行外,还可以在其他环境中运行?毕竟ardunio只是个开源环境呀。
Atmel

网友A:
编程软件有 ICCavr,gccavr,cvavr ,AVRStudio。。。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写软件(智峰的progisp。轩微)通过isp下载器(下载器也可以自己做)将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里 好像还是Iccavr和gccavr 用的人多。

楼主:
我用的不多,所以不清楚。

楼主:
原来ardunio的6线ISP是这样下载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