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
     如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湿度传感器,其示值还要考虑温度漂移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对湿度是温度的函数,温度严重地影响着指定空间内的相对湿度。
湿度传感器选择的注意事项
①选择测量范围
    和测量重量、温度一样,选择湿度传感器首先要确定测量范围。除了气象、科研部门外,搞温、湿度测控的一般不需要全湿程(0-100%RH)测量。
②选择测量精度
    测量精度是湿度传感器最重要的指标,每提高-个百分点,对湿度传感器来说就是上一个台阶,甚至是上一个档次。因为要达到不同的精度,其制造成本相差很大,售价也相差甚远。所以使用者一定要量体裁衣,不宜盲目追求高、精、尖。
    如在不同温度下使用湿度传感器,其示值还要考虑温度漂移的影响。众所周知,相对湿度是温度的函数,温度严重地影响着指定空间内的相对湿度。温度每变化0.1℃。将产生0.5%RH的湿度变化(误差)。使用场合如果难以做到恒温,则提出过高的测湿精度是不合适的。
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精确的控温手段,或者被测空间是非密封的,5%RH的精度就足够了。对于要求精确控制恒温、恒湿的局部空间,或者需要随时跟踪记录湿度变化的场合,再选用3%RH以上精度的湿度传感器。
      而精度高于2%RH的要求恐怕连校准传感器的标准湿度发生器也难以做到,更何况传感器自身了。相对湿度测量仪表,即使在20-25℃下,要达到2%RH的准确度仍是很困难的。通常产品资料中给出的特性是在常温(20℃10℃)和洁净的气体中测量的。

网友:
根据使用的地方和需求的的精度 以及相关外围电路的复杂程度和对应的采集电路的功能进行设计就好了 有时候太大的成本要求低的地方 就只能够使用简单的传感器进行测量  有时候接口 不够的时候 直接使用单总线的 或者内含AD的话 可以使用模拟的 会方便很多 简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