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C+24LC512】参数读写与存储问题

楼主:
如题:使用STM32的IIC接口控制24LC512的读写,上电后参数可以正常写入芯片,且在断电后3、4分钟内上电读取出来的参数值正常,是写入的值,而断电后较长时间至少10分钟以上,再重新上电读取出来的值就会改变,不是当初写入的值,这期间没有人为更改,且断电时间越长,参数值变化的单元越多,想请教用过此芯片的各位是否遇到过此问题,或者什么原因回导致这种问题产生,谢谢

网友:
增加读写延时函数的时间试试。。。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芯片在掉电后会自己改变数据,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可能读出或写入时 IIC 不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单独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确定一下读出或写入具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或者用 IO 口模拟 IIC 再试一下。检查一下 STM32 的时钟配置,上电后加个延时等待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芯片在掉电后会自己改变数据,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可能读出或写入时 IIC 不稳定的可 ...

嗯,遇到的现象是在断电后芯片自己更改了数据,到现在都没有查到原因是什么;我自己做了个读写E2的测试程序,读的间隔是1ms,且只读4个存在这种问题的地址单元,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每次我写入E2之后都会重新读出来看一下数据是否写进去了,还断电重新上电再确认一次,没问题;但是就是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行了,可能过个10分钟以上再上电读取数据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用一个新E2同时做对比测试,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也怀疑过软件上时钟输出是不是有问题,今天正在用示波器抓波形

网友B:
@zhaojun_xf     @Study_Stellaris 两位前辈,下面是我今天用示波器抓的波形,只读一个单元,单元值正确时应为0x64,读出来偶尔有0xE4的时候,其余的错误单元因为没有这种反复现象,一直保持错误值,所以我没有进行波形抓取,请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因素可以导致数据出错,谢谢

读取数据值正确

读取数据值正确

读取数据值正确与错误交错瞬间

读取数据值正确与错误交错瞬间

读取数据值错误

读取数据值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haojun_xf     @Study_Stellaris 两位前辈,下面是我今天用示波器抓的波形,只读一个单元,单元值正确时 ...

建议你先弄单字节地址的,例如24C01之类的,好了后再移植。本身I2C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是用模拟的,只需要注意时序就好,如果是硬件的,STM的有bug需要在网上自行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haojun_xf     @Study_Stellaris 两位前辈,下面是我今天用示波器抓的波形,只读一个单元,单元值正确时 ...

板子上有 DC-DC ,交流电源或者发热量大的器件吗?或者在 IIC 附近有电容吗?检查一下 IIC 上拉电阻,MCU IO 口配置为推挽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 DC-DC ,交流电源或者发热量大的器件吗?或者在 IIC 附近有电容吗?检查一下 IIC 上拉电阻,MCU  ...

在板子上有DC-DC和发热的芯片,但距离E2芯片都比较远,E2芯片的电源引脚加了滤波电容,IIC上拉电阻4.7K,MCU  IO配置的为开漏输出,使用的是STM32的硬件IIC,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影响不?以下为IIC配置代码。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I2C快速模式Tlow / Thigh = 2,该参数只有在I2C工作在快速模式(时钟工作频率高于100KHz)下才有意义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设置第一个设备自身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定义了应答7位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100K速度//该参数用来设置时钟频率,这个值不能高于400KHz。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弄单字节地址的,例如24C01之类的,好了后再移植。本身I2C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是用模拟的,只需要 ...

使用的是硬件IIC,连接PB6,PB7;

网友:
多日折腾完毕!买了CH431,确认了是芯片坏掉了,所有的问题板都是E2芯片坏掉了,这个也很让人郁闷,E2坏掉不是一段一段BANK坏,竟然有单个地址坏掉的时候,暂时还没找到造成芯片坏掉的原因,只希望不要再有新的蹊跷问题出现了,阿门!
再次谢谢@zhaojun_xf     @Study_Stellaris 两位前辈,给了我查找原因的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