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二次侧测量电路

楼主:
如图,这是我看资料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测量电路,互感器变比5A/2.5mA,电容C及电阻r是用来补偿相位的,那么输出端电压就是U=I*(R+R'),I代表互感器二次侧电流,R'代表电位器接入电阻。请问这种电路跟互感器二次侧直接接一个采样电阻,然后放大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图中电路可以相位补偿吗?还有就是直接接采样电阻时要求采样电压有效值不得大于0.3V,以2.5mA计算,就是采样电阻不得大于120Ω,那是不是图中电路(R+R')也不能大于120Ω?!

网友A:
运放在这里作为电流-电压变换使用。互感器二次侧直接接一个采样电阻,然后放大,那是电压放大器。关于电流-电压变换,请参考有关书籍。
运放线性工作时,两输入端之间电压非常小,接近于零。多数教材上称两输入端之间电压接近于零为“虚短”。因此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看来,负载电阻接近为零,并不是(R+R')。

网友:
这么用运放是 I/V 变换,从互感器看到的阻抗几乎是0, 和R+R'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认为是优于用取样电阻的。

网友:
此电路要求使用低失调低温漂的精密运放,普通的LM358通常不能胜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在这里作为电流-电压变换使用。互感器二次侧直接接一个采样电阻,然后放大,那是电压放大器。关于电流- ...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我的(R+R')约等于2K,那运放输出就约为5V,通过滤波电路就可以直接送AD了(AD)是双极性?那么和采用采样电阻的方法哪种好呢?还有就是钳位二极管有什么选择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我的(R+R')约等于2K,那运放输出就约为5V,通过滤波电路就可以直接送AD了(AD) ...

运放输出应该讨论峰值,而电流互感器二次输出22.5mA是有效值。如果波形正弦,运放输出峰值有7V还多,故运放电源电压至少正负9V。
另外,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不由你控制,5A是额定值,实际多少还不知道。
此电路运放输出当然是双极性,你的AD是否能够接受,未知。
两支二极管无要求,用1N4148就很好。
此电路好处是电流互感器工作于二次接近短路状态,电流互感器的线性比使用采样电阻要好。但此电路对运放提出较高要求,见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