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w下载时报错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hew编译R5F64112单片机,debugger下载时报如下错误:
not enough memory
不知道应该设置哪儿里?

网友A:
Flash不够了,你看一下你编译完生成的map文件Flash用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不够了,你看一下你编译完生成的map文件Flash用了多少?

DATA     00016137(0003F09H) Byte(s)
ROMDATA  00019160(0004AD8H) Byte(s)
CODE     00085098(0014C6AH) Byte(s)

85+19=104K
我的单片机有512K呢
不能全部使用吗?在HEW哪里设置呢?

网友A:
Program memory        512 KB Flash memory
RAM        63 KB
Data Flash        8 KB
Flash大小一般是不用设置的,选择了相应的MCU型号就会对应相应的大小空间,最后这个空间只有8K容易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gram memory        512 KB Flash memory
RAM        63 KB
Data Flash        8 KB
Flash大小一般是不用设置的,选择了相 ...

我现在这个工程是以前的工程师编好的,都用2年多了!现在需要修改,我重新编译下载,显示那个没有足够的空间?是Data Flash空间不足吗?这个怎么设置调整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