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过模拟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
       如今做一个项目,因为51单片机资源的限制,只能通过模拟I2C来通信,主机模拟I2C比较简单,但是从机模拟I2C有点困难,大家有主机模拟I2C和从机模拟I2C的一套程序吗?不是51单片机的也可以,我用来参考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个芯片都要模拟I2C的话,还不如使用模拟串口通信,你对通信速率有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芯片都要模拟I2C的话,还不如使用模拟串口通信,你对通信速率有要求吗?

速率倒是没有要求,但是领导要求用12C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速率倒是没有要求,但是领导要求用12C写

在从机端写模拟的I2C程序,我个人没有写过,从通信特点上来说,I2C通信是时钟可变的,你要能检测到时钟的高低电平的准确变化才能准确地将数据读出,我觉得就算写出来了,也会不大可靠,反倒是串口通信,时钟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对高低电平的采样间隔设置合理,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从机端写模拟的I2C程序,我个人没有写过,从通信特点上来说,I2C通信是时钟可变的,你要能检测到时钟的 ...

你觉得用IO中断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用IO中断如何?

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否则无法知道主机什么时候开始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