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AC配置问题

楼主(2015-08-28):
STM32 DAC配置问题
在配置DAC时,为什么相应的GPIO引脚(PA4或者PA5)要配置成模拟输入? STM32固件函数库-中文.pdf 这个文档上只说为避免寄生的干扰和额外的功耗,不太理解; DA不是用来输出的么 响应引脚配置成输入,怎么使用呢 不知道原理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DA 确实是输出的,但 GPIO 在输入模式也可以把 DAC 的输出输出出来,不是说 GPIO 配置成输入了就不能输出了,实际上 GPIO 口的输入输出是表示 GPIO 口的 MOS 工作在不同的状态。具体的需要看一下 GPIO 口内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