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休眠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调试CC2530的休眠模块,设置的是PM2的休眠等级,每6秒唤醒一次。

调试的时候程序正常运行,可以按照每6秒唤醒一次,然后往外发送一次数据;验证一切没问题,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当系统长时间断电(3秒钟以上),再上电后,系统仿佛就进不了休眠,一直在循环往外发数据,等于是除了休眠不正常,其他的功能又是正常的,我快速断电又上电后,系统又正常了,可以每6秒唤醒一次,然后往外发数据……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很久,找不出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各位朋友能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往往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是因为实验做的不够充分
得出了片面的现象并一直陷下去,怎么也找不到问题

楼主在回过头看看,重新验证一下自己得出的现象结论,我怎么看着有点矛盾呢
明明不能进去低功耗,快速断电上电又能进去
这不可以认为是长时间断电导致的问题吧,本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往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是因为实验做的不够充分
得出了片面的现象并一直陷下去,怎么也找不到问题

楼主 ...

我要是找到本质原因了还用发帖呀 ……系统是长时间断电后上电肯定是没进入低功耗的,再迅速断电上电肯定是进入低功耗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