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IC16F1825最小系统

楼主:
也就是可以烧录程序进去,怎么样才可以烧录进去啊,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
PIC16F1825如果支持在线烧录的,需要下载MPLAB IDE 烧录软件的

网友:
我这有一块PIC16F1829的板子,是以前开水机项目的辅助调试品。这款芯片可以仿真的,也可以烧录。烧录跟仿真一样的口,MPLAB里面download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我那个辅助调试板的原理图,你借鉴一下,1829和1825是一样的,程序空间不一样而已

网友:
关键要有烧录设备如: PICkit3  然后连接ICSP的5根线就可以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