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相关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RS485通信,遇到了不少问题。
485的共模电压是什么?百度上有人说是A线或者B线对地的电压,是这样的吗?
485组网只能有一台主机吗?可不可能多台主机,当它们同时发送数据的时候,总线上可以仲裁什么的?

网友:
标准RS485的A/B总线规范中定义的共模电压范围是-7V~12V。

网友A:
485是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485收发器共模电压范围为-7~+12V,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整个网络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是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 ...

嗯嗯,明白,那485收发器共模电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指哪两个位置之间的电压?

网友B:
共模电压,是针对差分工作时所说的。例如,差分输入的两个点,同时加上10V电压,这个电压就是共模形式的。

如果差分的两个点,一个加上5V,一个加上10V,那么,它的共模电压就相当于7。5V

网友:
很好的,真是我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压,是针对差分工作时所说的。例如,差分输入的两个点,同时加上10V电压,这个电压就是共模形式的。
...

nice,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