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14 覆铜和焊盘无法连接,求助

楼主:
ltium design14 覆铜和焊盘无法连接(同样的网络为GND),求助。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覆铜的选项没勾选,覆铜覆盖同一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铜的选项没勾选,覆铜覆盖同一网络

是得,应该是选择铺铜得方式不对,要选择all same net

网友:
我怎么发现你的焊盘么有网络属性呢?

网友:
我以前就问过这个这个问题。好像也选过在楼上说的,但是还是不行,规则里安全间距大了就是连不上

网友:
规则里勾选一下允许短电流。。然后铺铜的时候all the same net 去除死铜试试看

网友:
网络属性的设置需要一致的了  如果两者不一致的话 是没法是别的了 所以  在铺铜的时候,要把铜也设置网络层  和你要覆盖的网络的标号一直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软件中覆铜设置的问题

网友:
把你画的那几个导线删掉,只留下通孔试一下,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做的,然后就会按照覆铜里面的设置连接了

网友:
有多余隐藏了的“搁置”覆铜层,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