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f60s2 与12位 ad574调试问题!

楼主:
小弟做一个12位的ad采样实验,很奇怪的是在stc90上调试成功,但偏偏在15系列上用不起,绞尽脑汁一周了还没解决,悲哀,求助各位大哥,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小弟先谢谢了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SPI_S0 0x40              //P_SW P3.0 RXD P3.1 TXD
#define SPI_S1 0x80
#define EXTRAM 0X0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_AD_COM XBYTE[0x8fff]   //启动   A0_P24=0,CS_P26=0,RC_P25=0,CE_P27=1
#define _AD_MSB XBYTE[0xafff]   //读高8位 A0=0,CS=0,RC=1,CE=1
#define _AD_LSB XBYTE[0xbfff]   //读低4位 A0=1,CS=0,RC=1,CE=1
sbit _AD_STS=P5^5;            //转化结束查询位
void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频率为11.0592MHz
uint AD_RESULT_MSB,        AD_RESULT_LSB,AD_RESULT;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XBYTE[0x8fff]=0;
        while(_AD_STS==1);
        P0=XBYTE[0xafff];
        AD_RESULT_MSB=P0;
          P0=XBYTE[0xbfff];
        AD_RESULT_LSB=P0;
          AD_RESULT=(AD_RESULT_MSB<<4)+(AD_RESULT_LSB>>4);
        TI=1;
        printf("0X%X\n",AD_RESULT);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
   ad574 2脚接地为12位转换,当cs=0,ce=1,R/C为0,A0为0时启动12位转换;当cs=0,ce=1,R/C为1,A0为0时读高8位;当cs=0,ce=1,R/C为1,A0为1时读低4位。
   我的接线是P27—ce,P26_cs,P25—rc,P24—a0 转换结束查询位sts=P55
   让我头疼STC90采集很准确,偏偏stc15不行 ,要说不行 都不行吧!高8位偏偏还行!!就是低4位始终不对,低四位不管有没有输入都是0xf0,这个数字真奇葩!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很过位置我都加了_nop_() 或者延时5um 都起不到作用!

网友A:
stc15系统的IO口需要初始化设置的,上面的好象没有看到相应的代码。

网友B:
你低4位有接到mcu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5系统的IO口需要初始化设置的,上面的好象没有看到相应的代码。

没有初始化设置的 ,datasheet上说 默认复位时弱上拉 就是51的传统模式 ,所以就没有,我昨天也试验设置为强上拉 好像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低4位有接到mcu嗎?

接了的 ,这个板子以前是成色的接线 原来用汇编 都一直好的, 我用stc90也调试成功了

网友A:
stc15上电后是高阻态的,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5上电后是高阻态的,需要设置

问题解决 ,线接错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