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原始RGB信号能否用单片机编码

楼主:
10芯积分
目标:把100W摄像头输出的原始rgb信号进行编码,比如H264. 开发板看了一下,摄像头的rgb经过了处理才给的单片机。与需求不符。能否用单片机实现?主频,存储空间什么的如何计算。谢谢啦,可以加芯币。

网友A:
这个不好计算啊,具体参数都没有。

网友B:
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计算啊,具体参数都没有。

嗯,谢谢关注啊。确实是不好计算,参数先不管了。大概从原理上,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就类似于这样的直接引出排线的摄像头,我想用单片机直接接收排线的信号。进行编码。大概是否可行。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单片机速度和空间不够吧,直接用编码芯片的方案好了

网友D:
不给出具体的性能指标和接口规格,一切都是空谈。
先撇开信号规格不讨论,如果是要处理实时动画,用单片机软件做速度上根本没戏;如果只要静止图片,那么也得有足够的硬件FIFO支持才能保证不丢数据。
你可以算下两像素间的间隔时间,甭说处理,就算只接收一下单片机都忙不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速度和空间不够吧,直接用编码芯片的方案好了

谢谢了。编码芯片,指的是什么呢,纯硬件电路,还是dsp,还是什么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给出具体的性能指标和接口规格,一切都是空谈。
先撇开信号规格不讨论,如果是要处理实时动画,用单片机 ...

嗯,谢谢回复。传输静态图片就可以。那这么说。就得用dsp,FPGA之类的才能做。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编码芯片,指的是什么呢,纯硬件电路,还是dsp,还是什么别的啊。

编码芯片就是指的类似电视机或者机顶盒里用的信号转换芯片,由于是专用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使用方便,很多产品都使用这类,FPGA和DSP也可以,但是你最少要挂个DDR之类的高速存储器,而且协议转换什么的都要自己做,对小公司来说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码芯片就是指的类似电视机或者机顶盒里用的信号转换芯片,由于是专用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使用方便, ...

嗯,谢谢解答,分析得也专业啊。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的转换芯片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是图像处理实时性要求较高,需要大容量RAM,有FPGA的话可能会比较轻松。

网友:
如果只是把摄像头数据转换成RGB数据,那么mcu频率跟得上大概就可以。
如果要压缩成H264,那么运算量非常大,1Ghz的arm可能都不行(当然分辨率和帧速率决定了数据量,非常关键),还是需要硬件压缩,比如一些ARM的soc里面就有,比如高通的手机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