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迅捷FW300R无线路由器改装,改64MB内存+8MBFLASH+USB,跑DD-WRT

楼主:
       手头有个迅捷(FAST) FW300R的300M无线路由器,1个WAN口,4个100M LAN口,2011年的时候买的,当时家里用的是华数网通10M的宽带,一直运行得不错,13年底的时候家里办了电信E家199套餐,含了20M的光纤,安装的时候送的中兴通讯的F660光猫,自己又折腾了下把光猫里内置的300M无线功能也运行起来了,从此这个FW300R的路由器就闲置至今,直到前段时间买了台小米电视,也是需要连接上网,并且自己是经常从网上下载剧集用电视内置的播放器来播放看,所以心想能弄省电的文件服务器装个小硬盘能下载能网络共享,让电视直接从文件共享服务器中读取剧集来播放就省得自己开着电脑共享或者是折腾拷贝U盘了。于是又心痒痒想动手了,就又打起了这个闲置的FW300R路由器的想法。
      看一下这台路由器主芯片是400MHz的AR7241,无线芯片是AR9287,32MB RAM + 4MB FLASH,外置双天线。应该比较有可玩性,查了下资料AR7241最大支持的内存是64MB,并且是集成了USB的PHY的,直接就可以接出USB的DM和DP差分信号线。

拆机后裸照,主芯片是AR7241,32MB内存,4MB FLASH 做工中规中矩

     研究了资料并且结合手头现有的材料零件后打算进行如下的改造
1、把RAM改成64MB,这样以后做文件服务器也可以多谢缓存
2、FLASH扩展成8MB,以备更多的扩展
3、添加USB口,外接USB硬盘等等必须的
4、小摩一下,供电改造下换成固态电容,心理舒服(这都是玩音响发烧烙下的病根啊)
5、更YY一下,无线芯片周围再加上个屏蔽罩
6、原厂固件改成DD-WRT或者是OPENWRT等等,开源玩的人多,并且自己可以编译固件满足个性化需要。
     OK,就这些,开干吧

网友:
     首先在外壳电源和WAN口的位置开了USB的槽位,手艺不咋地,开得比较难看

   USB插座焊上的情景,外壳直接固定到PCB上,并且加了固态电容做滤波,以保证以后外接USB硬盘电源稳定。

USB 的DM DP差分信号线焊到AR7241的这个位置

   内存换成了64MB的

为了调试方便,还在PCB相应位置加了UART调试口的引出

    路由器供电部分进行了小改换成了固态电容,够YY吧

    哥最感到心酸的就是SPI FLASH插座了,用引线从PCB上引出,然后焊上DIP8的插座,这样方便以后折腾固件,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刷坏固件了,可以这样玩那样玩换着玩,哈哈,就是FLASH都是SOP8这类的所以得弄个SOP8-DIP8转接板,折腾完后为了防止短路,再包上胶布,裹得跟木乃伊似的,特寒碜

     折腾完后的全局图,还用剩余的薄铜皮边角料焊了个屏蔽罩上去,不管有没有用,反正感觉高大上多了

网友:
     硬件部分折腾完了,这么大费周折改硬件都是为了以后玩软件能更加酸爽,不再捉襟见肘啊,呵呵。SPI FLASH暂时还是用原先的4MB的插上,通电后没问题,原厂固件顺利跑着,各种功能测试正常,然后从DD-WRT上下载最新的固件,直接在原厂WEB界面下选择升级DD-WRT  20150825的factory-to-ddwrt.bin就行了,很简单    上电运行的图。

DD-WRT设置完后系统状态的图,看见了没内存变成64MB了

   跑个重负荷的迅雷下载,同时下载贝爷的越野千里,下载速度超过10MB/S,没错是B字节,妥妥没问题。,没错,哥是来炫耀100M光纤的

  同时开迅雷下载满速后的系统状态

      现在关于FW300R的硬件改造都已经顺利完成,先玩玩DD-WRT,DD-WRT都是官方提供的固件,比较稳定。接下来还打算玩玩OPENWRT,这个需要自己编译,现在还很陌生,慢慢研究。另外USB部分硬件是接上了,但是还需要找相应的固件来刷机,才能开启USB功能以及文件共享,还得慢慢折腾。个人感觉用旧的路由器进行相应的改造,配合OPENWRT等这些开源的系统,有很多可玩性,自己编程下可以改造成共享服务器、下载服务器、甚至家庭智能控制中心等等,毕竟它的CPU 400MHZ也不慢了,很值得折腾。先写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网友:
不错,我也是在用这个改装过的300R,不过是openwrt,可惜改造的时候没有记录。

网友:
哇,内存都可以自己换啊

网友:
大婶啊,爱折腾。。。。哈哈。。。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