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

楼主:
用proteus仿真,学的模电知识,运放的2脚和3脚的电压不应该相等么?

网友A:
根据虚短,电压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虚短,电压相等的

可仿真结果咋不相等呢

网友:
“运放的2脚和3脚的电压不应该相等么?”
运放的2脚和3脚的电压相等条件是运放工作于线性区,离开线性区即不等。

网友:
电流表就没有数值啊,Q2和Q3没导通,运放就没工作在线性,RL的值是不是小了增大到K级

网友:
2脚和3脚相等是有前提的,需要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才行

网友:
RL 大了,Q3上的压降不够,你把 RL 改成1欧看看。
运放输出摆幅限制也可能造成问题,需要能输出低至 1.0V 电压这个电路才可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