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精确个PWM波形

楼主:
最近涉及到一个超声波测距的项目,测距开始时需要触发指定个数的方波。此为背景。 在网上搜集了相关资料,有以下几个思路供参考: 1、最直观的
while(pulsecnt--)
{
for(;;);//delay up to the frequency
Pin_ON();
for(;;);
Pin_OFF();
}

2、如果你的timer有RCR,那就好办了。看ST参考手册的解释:
If the repetition counter is used, the update event (UEV) is generated after upcounting is repeated for the number of times programmed in the repetition counter register (TIMx_RCR). Else the update event is generated at each counter overflow. 用此方法需要考虑到RCR只有8位,以及PWM的edge-aligned and center-aligned模式:
Each time the REP_CNT related downcounter reaches zero, an update event is generated and it restarts counting from REP value. As REP_CNT is reloaded with REP value only at the repetition update event U_RC, any write to the TIMx_RCR register is not taken in account until the next repetition update event. It means in PWM mode (REP+1) corresponds to: – the number of PWM periods in edge-aligned mode – the number of half PWM period in center-aligned mode.
3、DMA方式送数。 将DMA与Tim的CCR绑定,通过控制DMA的数据数量,输出同等数量的波形,该方式有以下优缺点: 优点:PWM的脉冲宽度控制较为灵活,可事先将脉冲宽度写入DMA的传输Buffer中; 缺点:PWM的周期控制可能会不那么准确,因为DMA传输的触发到传输完成需要一定时间; 4、利用Timer之间的同步: Configure Timer 1 in master mode so that it outputs a periodic trigger signal on each update event UEV. If you write MMS=010 in the TIM1_CR2 register, a rising edge is output on TRGO1 each time an update event is generated. • To connect the TRGO1 output of Timer 1 to Timer 2, Timer 2 must be configured in slave mode using ITR1 as internal trigger. You select this through the TS bits in the TIM2_SMCR register (writing TS=000). • Then the Timer2's slave mode controller should be configured in external clock mode 1 (write SMS=111 in the TIM2_SMCR register). This causes Timer 2 to be clocked by the rising edge of the periodic Timer 1 trigger signal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timer 1 counter overflow). • Finally both timers must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ir respective CEN bit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IMx_CR1 registers. Make sure to enable Timer2 before enabling Timer1.
Tim1负责PWM输出,Tim2控制脉冲数。Tim1、Tim2设置好后,给Tim2的ARR设置为 PulseCnt-1 以及为Tim2的Update事件设置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闭Tim以完成PulseCnt脉冲的发送。 Note: 1、Tim1设置为PWM mode 2,避免在结束输出时Tim1多输出一个脉冲; 2、代码着重说明Tim的配置,若用此方法需要结合应用增添相应代码。 代码:
TIM1->CR2 |= TIM_CR2_MMS_1;
TIM2->SMCR |= TIM_SMCR_SMS_2 | TIM_SMCR_SMS_1 | TIM_SMCR_SMS_0;
TIM1->PSC = 47999;
TIM1->ARR = 999;
TIM2->ARR = PulseCnt-1;
TIM1->CR1 |= TIM_CR1_CEN;
TIM2->CR1 |= TIM_CR1_CEN;

以上是个人通过学习相关资料所做的总结,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拍砖。 PS. 几个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52318-1-1.html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627-1-1.html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59739-1-1.html PPS.几次想上传图片,以便更好说明问题,为什么总是失败,是我公司网络问题,还是Server的问题?PPPS.在这个位置贴的链接也会丢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好,是如下图这样操作上传图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如下图这样操作上传图片的吗?

是的!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每个pwm周期就是定时器的溢出,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里计数然后再更新通道值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每个pwm周期就是定时器的溢出,在定时器的溢出中断里计数然后再更新通道值就行了.

这样实现确实很简单,但主要考虑到中断过于频繁会影响MCU处理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实现确实很简单,但主要考虑到中断过于频繁会影响MCU处理性能。

是的,200K以上用方法一,它的限制是每周期占空比固定.
不知道你关于压电陶瓷的阻尼特性做实验了没有,恐怕不是说停就能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实现确实很简单,但主要考虑到中断过于频繁会影响MCU处理性能。

是的,200K以上用方法一,它的限制是每周期占空比固定.
不知道你关于压电陶瓷的阻尼特性做实验了没有,恐怕不是说停就能停的.
引用 网友C:
这样实现确实很简单,但主要考虑到中断过于频繁会影响MCU处理性能。

是的,200K以上用方法一,它的限制是每周期占空比固定.
不知道你关于压电陶瓷的阻尼特性做实验了没有,恐怕不是说停就能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