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代码学习】乘法器

楼主:
三位数相乘数学乘法表达式
                                        A1       A2       A3
                                  *    B1       B2       B3
      -------------------------------------------
       +                           B3A1     B3A2    B3A3
       +               B2A1    B2A2     B2A3
       +  B1A1    B1A2    B1A3
      --------------------------------------------
           5列      4列        3列         2列     1列

串行乘法器:
module multi_CX(clk, x, y, result);

    input clk;
    input [7:0] x, y;
    output [15:0] result;

    reg [15:0] result;

    parameter s0 = 0, s1 = 1, s2 = 2;
    reg [2:0] count = 0;
    reg [1:0] state = 0;
    reg [15:0] P, T;
    reg [7:0] y_re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 (state)
            s0: begin
                count <= 0;
                P <= 0;
                y_reg <= y;
                T <= {{8{1'b0}}, x};
                state <= s1;
            end
            s1: begin
                if(count == 3'b111)
                    state <= s2;
                else begin
                    if(y_reg[0] == 1'b1)
                        P <= P + T;
                    else
                        P <= P;
                    y_reg <= y_reg >> 1;
                    T <= T << 1;
                    count <= count + 1;
                    state <= s1;
                end
            end
            s2: begin
                result <= P;
                state <= s0;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module

    流水线乘法器

module multi_4bits_pipelining(mul_a, mul_b, clk, rst_n, mul_out);

    input [3:0] mul_a, mul_b;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7:0] mul_out;

    reg [7:0] mul_out;

    reg [7:0] stored0;
    reg [7:0] stored1;
    reg [7:0] stored2;
    reg [7:0] stored3;

    reg [7:0] add01;
    reg [7:0] add2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mul_out <= 0;
            stored0 <= 0;
            stored1 <= 0;
            stored2 <= 0;
            stored3 <= 0;
            add01 <= 0;
            add23 <= 0;
        end
        else begin
            stored0 <= mul_b[0]? {4'b0, mul_a} : 8'b0;
            stored1 <= mul_b[1]? {3'b0, mul_a, 1'b0} : 8'b0;
            stored2 <= mul_b[2]? {2'b0, mul_a, 2'b0} : 8'b0;
            stored3 <= mul_b[3]? {1'b0, mul_a, 3'b0} : 8'b0;

            add01 <= stored1 + stored0;
            add23 <= stored3 + stored2;

            mul_out <= add01 + add23;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是代码搬运工,我在学习中。。。。。

网友A:
不懂技术,纯帮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技术,纯帮水。。。。

网友B:
不懂技术,纯帮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技术,纯帮水

网友C:
我觉得水牛说得没错阿,这种程序问题就是自己手动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得方式了然后通过程序去操作而已,到写程序得时候基本实现又没什么麻烦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水牛说得没错阿,这种程序问题就是自己手动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得方式了然后通过程序去操作而已,到写程 ...

你好,感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