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图中的OUT(3.3V输入电阻下边那)会输出一个怎样的信号,还有,能否去掉第二个...

楼主:
如题:求问图中的OUT(3.3V输入电阻下边那)会输出一个怎样的信号,还有,能否去掉第二个光耦。谢谢

24VA输入为+24V或者是0V(也就是悬空状态),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它输入是24V还是悬空

24VA输入为+24V或者是0V(也就是悬空状态),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它输入是24V还是悬空

网友A:
光耦侧有24V输入时,光耦输出侧将为低电平。之所以用两个光耦是为了应对24V电源反接的情况。该电路设计是否合理,需要根据设计目的来判断,楼主并未提供丝毫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侧有24V输入时,光耦输出侧将为低电平。之所以用两个光耦是为了应对24V电源反接的情况。该电路设计是否 ...

目的是给单片机进一个OUT-RET信号。(OUT-RET信号还没完全搞懂说的具体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给单机的一个输入的控制信号,我还是新手,在看别人的电路)请问您说的24V电源反接是+24和-24反接,还是说是24VA那里置空。
要是+24和-24反接的话,感觉和正常接入没什么区别。
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侧有24V输入时,光耦输出侧将为低电平。之所以用两个光耦是为了应对24V电源反接的情况。该电路设计是否 ...

那个OUT-RET端是单片机给的一个输出信号,或者是电路给单片机的一个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侧有24V输入时,光耦输出侧将为低电平。之所以用两个光耦是为了应对24V电源反接的情况。该电路设计是否 ...

对了,还有,当24VA置空的时候,电路没有上电,所有的电源均为0.当电路上电后,24VA处输入的是24V的电,然后同时电路中的电源也会加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的是给单片机进一个OUT-RET信号。(OUT-RET信号还没完全搞懂说的具体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给单机的一个 ...

正接就是正负对应的接,反接就是正负相反的接,跟悬空是两码事。

网友C:
out输出是否为低电平还要看三个电阻的配置以及光耦的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接就是正负对应的接,反接就是正负相反的接,跟悬空是两码事。

那不就没什么区别了,还是两个电阻分压而已,和正接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ut输出是否为低电平还要看三个电阻的配置以及光耦的放大倍数

这个,不是光耦导通就直接接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没什么区别了,还是两个电阻分压而已,和正接是一样的啊

自己画画正接、反接时的电流通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光耦导通就直接接地了么

光耦直接到地需要看光耦是工作于放大态还是开关态,你说的直接接地是默认他为开关态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