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方案介绍

楼主:
1、设计目标概述:DIY一个Geek充电器,提供至少2路5V1A(输出电压电流暂定这么大,有多余时间再针对三星、苹果的充电接口进行设计)的充电接口
输入9v-36v(安全电压范围内),能为各种流行的Li电池设备进行充电
一个液晶屏显示充电电压、电流、累积充电电量、单次充电电量、电池是否接入等等参数
充分利用开发板的键中断、ADC、串口、定时器等基础资源。

没用过三棒子和水果的东东,所以具体指标也不是特别清楚
估计会有识别电阻或者充电电流之类的要求吧
这个后面有空再说

电池电量这块的计算,参照手上已有的器材或者低价易购的原则,就简单粗暴地处理,用电池电压去衡量了
毕竟真要计算电量的话,一来要处理相对比较复杂的数学运算,二来也需要一些其他的精密器件

2、功率模块
最早是想220v直接转成合适的直流电压
后来想想,市电直接接入,怕是有安全隐患
就定为输入9v-36v转5v的大功率DC-DC
功率模块选择很多,这次要玩耍的是KIM-055L

非常彪悍的DC-DC模块
9-40v转5v,散热ok的话,可持续输出8A的电流,40W啊
这货国内似乎没有新品,基本上都是洋垃圾
呃,日货......

内部其实是TI的tps40057电源管理方案
右边2片IC是大电流的MOS管
这个模块可玩性很高
修改相关的阻容
输入输出电压都可以进行调整
特别是输出电压,可从3.3v-31v,效率都在90%以上
真不知道该说TI流弊还是小日本流弊
有了这货,供电不成问题了

2、主控模块
瑞萨的R7F0C809单片机
主要使用键中断、定时器、AD和串行端口等基本外设
这个就不多介绍了

3、充电模块
本来想着去TI申请几片锂电池充电IC
昨天路过电子器件店,进去一问
国产TP4056大清仓,1块2一片
当场整了10片
这货的外围电路也出奇的简单

精简的话,2个10uf电容和1个取样电阻就搞定了
嗯,就它了

4、显示模块
本来打算直接用809驱动LCD
想想可怜巴巴的8K和1K
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整体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东
脸面还是做漂亮点吧,5110之类就靠边吧
于是决定采用手头上有的一块USART HMI屏

壕啊,29块的屏,成本最高的模块了
上网找素材,做美工吧
争取能做得骚包一点

5、电流采样
充电电流应该是比较重要获取的数据
也准备好了10毫欧的采样电阻
串接电池采样计算
后来发现锂电池充电ICTP4056其实可以估算
第2脚的电压、取样电阻Rprog与输出充电电流之间有个换算公式

似乎是个1:1200的比例电流镜
用这个公式应该可以估算出实际充电电流
呵呵,又简化了......

先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一步步往下做再调整板
有经验的大神可以帮提一下建议,3Q

So TM what......?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啊,是不是换了个头像呢?USART HMI屏很赞的样子,用起来方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啊,是不是换了个头像呢?USART HMI屏很赞的样子,用起来方便不?

哈哈,换了一段时间头像了
这个屏还是蛮好玩的
可以去看看效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578-1-1.html

So TM what......?

网友:
USART HMI  好厉害的样子,,,
持续围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