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ecleo】STM32F091 Necleo Coremark 测试

楼主:
Coremark 现在经常被用来作为微控制器或者处理器性能的评判标准,代码完全用的是 C 语言,通过运算列举,矩阵,状态机以及 CRC 等来获得完成这些运算所需要的时间,最后得到一个分数。
看到网上有表示 STM32F0 的 Coremark 在 68 分,一直想亲自测试一下,看看数据是否接近,通过从 Coremark 的官网下载 coremark 1.0 并进行代码少许修改后,测试得到的结果是 STM32F091RC 跑分在 80 分左右,比之前网上公开的要高不少,但我觉得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使用的编译器是 uVision5.15 - ARMCCV5.05 update 2 (build 169),编译标志是 --device DLM -O3 -Otime --apcs=interwork。
不过在 EEMBC 也找到对 STM32F051 的未经官方验证的测试结果,采用 IAR 编译,跑分达到了 105 分。

附上工程代码,有兴趣的可以下载来试试,看看你的测试结果是多少呢。
后续我会在测试一下 STM32F446 的 Coremark 跑分。在正确的安装 Necleo 的开发板上 ST-LINK/V2-1 的驱动后,电脑上会虚拟出一个串口,这个串口默认是和 MCU 的 USART2 相连接的,所以可以用这个 USART2 来打印结果,方便很多。一开始没有仔细看手册,以为是需要自己连接 TX 和 RX 到 IO 上,后来在调试 USART2 的时候,发现死活不输出数据。一搜索,才发现原来在板子的背面已经通过 SB13 和 SB14 将 ST-LINK 与 USART2 连接上了。
所以以后还是要仔细先看看手册了,不然走了弯路还以为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上次测试代码有点问题,这次是新的测试结果,MDK 和 IAR 都用最高级优化,分数差不多都是 160 分。
使用在线的 mbed 编译后,运行得到的分数:

网友A:
您好,请问怎么才能把最后的结果输出来?我下载您的程序,也是同样的板子,就是最后的结果输出不出来?跪求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怎么才能把最后的结果输出来?我下载您的程序,也是同样的板子,就是最后的结果输出不出来?跪求 ...

多等等,主频慢就等个半小时,总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等等,主频慢就等个半小时,总会出来的

你好,我就是下载楼主的工程包,然后运行,usart就是不出结果,请问您解决了吗?如果方便的话,麻烦联系一下我,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就是解决不了。我的微信15602155217.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等等,主频慢就等个半小时,总会出来的

另外,楼主工程包数据输出是在usart1口,而楼主说默认的ST 虚拟端口是跟usart2 连接的,需要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工程包数据输出是在usart1口,而楼主说默认的ST 虚拟端口是跟usart2 连接的,需要修改吗?

你先搞定串口输出数据,然后再调试CoreMark;
别急,慢慢来

网友:
我也晒个图:
型号:STM32F030R8T6
用的是ST的NCLEO-F030R8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