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传感器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
 刚在TI的官方例程中,找到了关于sensortag传感器采样频率的设置,如下:
#define SENSOR_MIN_UPDATE_PERIOD        100     // Minimum 100 milliseconds#define SENSOR_PERIOD_RESOLUTION        10

但是它是怎么把参数传给底层硬件的?这里SENSOR_MIN_UPDATE_PERIOD(100)除SENSOR_PERIOD_RESOLUTION(10)又是什么意思?求高手解答
if (pValue[0]>=(SENSOR_MIN_UPDATE_PERIOD/SENSOR_PERIOD_RESOLUTION))
        {
          uint8_t *pCurValue = (uint8_t *)pAttr->pValue;
          *pCurValue = pValue[0];
          if (pAttr->pValue == &sensorPeriod)
          {
            notifyApp = SENSOR_PERI;
          }
        }

网友A:
这个宏定义是在哪个文件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宏定义是在哪个文件里的?

在st_util.h里面

网友:
以加速度传感器为例accelerometerservice.c中

static uint8 sensorPeriod = SENSOR_MIN_UPDATE_PERIOD / SENSOR_PERIOD_RESOLUTION;

static gattAttribute_t sensorAttrTable[] 中又包含sensorPeriod
bStatus_t Accel_AddService( uint32 services )函数中有
    status = GATTServApp_RegisterService( sensorAttrTable,
                                          GATT_NUM_ATTRS( sensorAttrTable ),
                                          &sensorCBs );

GATTServApp_RegisterService是调用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