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作用有多大??

楼主:
其实很弱,自己在模拟方面,大二学模拟电路的时候,听说了这个工具-- Multisim  ,在之前使用过 proteus 软件做过51的仿真。其实自己当时也不知道 proteus和multisim的区别,只是听学长说proteus是用来做数字的,而multisim 是用来做模拟的。

其实很是疑问,multisim 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在模拟方面?
欢迎经常用multisim的来指点一下

网友A:
看国外的一些电子电路书,也有用Multisim仿真的实例,感觉也就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比较有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国外的一些电子电路书,也有用Multisim仿真的实例,感觉也就学习基础知识的时候比较有用吧。

  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在理论教学上用的多,

网友B:
仿真软件有很多,国内的大学一般都用multism入门,用好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主要用来做一些原理性的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用的multism 12用来仿真运放还不错

网友C:
我们学的数模电基本就不做仿真,基本不涉及这个软件了啦,学校太菜没办法
外国看到外国用PSICE 这类的比较多吧。

自己小小用过几次,就是感觉电路稍微一复杂,仿真就非常慢,等等等。更改仿真的参数,提高速度单精度就差很多,甚至仿真不收敛,波形不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有很多,国内的大学一般都用multism入门,用好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主要用来做一些原理性的仿真,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学的数模电基本就不做仿真,基本不涉及这个软件了啦,学校太菜没办法
外国看到外国用PSICE  ...

有点厉害。。。其实我很久没碰模电了。。。

网友:
还是手搭吧

网友:
   已经过了那个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