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原创#我的432 launchpad 扩展板,不过有点悲剧【更新:杯具基本上解决啦】

楼主:
月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之前活动搞的432 launchpad,于是翻出来跑了个OLED 12864,感觉这个板子还挺有搞头的
于是就想着做个扩展板出来

无奈拖延症爆发,上周才发出去,周五收到板子,这两天搞了一下,下面就上图喽:

周五收到板子,作为第一次打样,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然后就开工动手焊接啦,不过...焊上TF卡座之后总感觉不对劲,于是又仔细检查了一遍
果然....封装搞错了!引脚的排序搞反了!

所以这个板子的TF卡的部分就废了...不过好在其他部分都没问题

我计划是在每个部分的附近留出焊盘,所有连线都通过飞线连接,这样便于后期调整引脚分配

中间接显示模块的地方没有用排座,而是把排座里的簧片抽出来,剪掉脚之后焊在了每个引脚的位置
这样直接把模块插到板子上就好了,试了几次接触还是可以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氧化什么的,不过感觉即使在排座里面也免不了要氧化的吧

插上模块

侧面看一下

这个板子上本来计划的功能主要是下面几个:
TF卡
MPU6050 6轴传感器滑动电阻器用来接AD
一个按键可以测试中断
4个LED,可以接到4个PMW的引脚上,做呼吸灯、流水灯
中间一个10*2的接口用来接显示模块
左上角留了两个4*2的接口用来扩展其他的东西,比如传感器、通信模块等

还有一个就是正面下面那个触摸板,不过这个还不一定能用,这次主要是想验证一下

现在TF卡的功能已经废掉了,不过其他的功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周末两天抽空把之前用杜邦线连的oled 12864在板子上跑起来了,顺带验证了一下流水灯

下一步就是验证这个触摸板能不能用了,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顺带的还可以测一下AD和中断,还有pwm模块

======================== 8/31 更新的分割线 =========================

赶在8月的最后一天,把这个板子遗留的杯具消灭掉了

解决办法....还是飞线!

首先把TF卡座拆下来,然后接上漆包线

其实接上之后才发现,应该先接TF卡座那一头的,毕竟这边焊盘要大一些,这样固定以后再往卡座上的引脚上焊的话难度比较大...
不过也懒得弄下来重新焊了,于是就硬着头皮往卡座上焊另一端
结果如下:

好歹是焊上去了,用万用变测一下,没有短路、断路,于是就把卡座反转180度,小心翼翼的整理一下漆包线
用绝缘胶带把板子上的焊盘覆盖起来,再把卡座原样焊到板子上
不过固定的就只有四角的外壳了,当然底面的塑料定位柱也可以卡到板子上,所以固定还是没问题的
最后就是这样了:

至此,这个板子上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下面就要开始踏实的玩432喽

对了,板子打样了10片,这里用了一片,再留一片纪念一下,剩下8片放着也是放着,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兴趣的
如果有人要的话可以免费送,当然如果原意分摊一下成本就更好啦,我可以帮忙吧TF卡座改好了焊上去

网友:
做的好漂亮啊~

网友:
楼主够迅速的啊,周末两天就弄好了

btw.手动布线不错

网友A:
最可怕的就是将封装画错了呢,看起来没有打样?

网友:
好精致的板子

网友:
楼主做得很精致,很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可怕的就是将封装画错了呢,看起来没有打样?

这次就是打样啊,只有10片
不过目前已经有想法,应该可以补救一下,就是把座子搞下来以后,用飞线把线接上,然后把焊盘用绝缘胶带贴上之后焊回去,还是用那几个外壳的焊盘固定
手头上正好有一种很细的漆包线,压在座子底下也不会很厚,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就是打样啊,只有10片
不过目前已经有想法,应该可以补救一下,就是把座子搞下来以后,用飞线把线接 ...

哦哦,使用漆包线是可以,也可以在非走线的地方刻个槽,然后将线放进去粘贴好。我是见过别人这么搞过。

网友:
更新喽更新喽,杯具的TF卡座修复喽~~~

网友:
10块板子也不贵,功能凑活

网友:
这飞线飞得不错

网友C:
楼主有430OLED的程序吗?可以分享一下吗?邮箱854201642@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430OLED的程序吗?可以分享一下吗?邮箱

没在430上跑过,应该可以参考432的移植过去,主要就是个初始化的流程和读写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在430上跑过,应该可以参考432的移植过去,主要就是个初始化的流程和读写寄存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