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 如何做到比较宽的输出电压

楼主:
LED驱动电源 如何做到比较宽的输出电压,比如输出28-32V,那么我电路上加什么可以让它输出在24-36V都正常工作么?

网友:
首先需要明确你的LED电源是设计为恒压输出还是恒流输出。
其次需要明确你的LED电源是何种拓扑。
第三需要知道你的具体电路。

要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并非难事。

网友:
宽电压意味这可以串联输出的灯珠多,但在输出电流一定的恒流电路来说,要看原电路的总功率大小,是否允许增大功率。

具体要改成宽电压与现有的具体电路有关

网友:
这个好有难度

网友:
1、对于非隔离来说,当输入电压一定,你要求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比输入电压低或高)都能够正常工作,你就要选BUCK-BOOST的结构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2、对于隔离恒流电源来说,设计时候输出电压有一定范围,实际上这个范围受IC的工作VCC范围限制(Vo/Vcc=No/Nvcc)。所以在满足IC的VCC的启动电压条件下,在VCC增加稳压电路,可以适当扩展输出电压的范围。

网友:
得知道更多詳細訊息,架構甚麼的也得清楚,才可以給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