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助,msop-8封装丝印为43 TI MBP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8-30):
求助,msop-8封装丝印为43 TI MBP是什么芯片?
求助,msop-8封装丝印为43 TI MBP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看看,是否有公司LOGO之类图案没有

网友A(2015-11-09):
楼主如果知道具体的型号就比较好找了,或者如果有图片,提供一下,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