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虚短、虚断需要什么条件么?

楼主:
以前课本里学到运放,只说了理想运放,正常工作的时候虚断、虚断的特性。今天想加入一个模拟电路的QQ群,忽然进群验证问了这个问题,有字数限制,输入好几次都不对,如图,特来求助。

网友:
开环增益大

网友:
以运放块处于线性工作状态为条件,你仔细看看课本。

网友:
理想运放的特性:1.开环增益无限大;2.输入阻抗无限高
所以虚断成立,虚短需要负反馈

网友:
工作在线性放大区。。。。(PS:好吧其实是深度负反馈。。。。)

网友:
    运放输出端与负端连在一起,负反馈最大到极限,但是当输入正弦波频率等于电路单位增益带宽时,+端电压是E,-端电压是0.7E,不是虚短。深度负反馈与线性工作状态还是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