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32 串口USART 数据收和发异常,求助

楼主:
各位大侠好,本人使用AVR Mage32,收和发数据有点问题,求助。一、初始化配置USART代码见下,void uart0_init(void)  //初始化COM0
{
   UCSRC = (1<
   UBRRH = 0x00;
   UBRRL = 0x06; // 6.5  for 1M RC  U2X = 0 //内部1M RC 熔丝设置

   UCSRB = (1< }
void Sci0Write(uint8 *pstart, uint16 u16length)  // 间隔500ms发送,非中断
{
           uint16 i;
        uint8 *pData;

        pData = pstart;

        DIS_RX;

        for(i = 0;i < u16length;i++)
        {
                while (!(UCSRA & (1<
                UDR = *pData;

                CLR_TXC_F; // when TX finished , TXC is "1", then Set "1" to Clear TXC Flag , or  int to clear

        ++pData;

                //LED_D6_TEST;
        }

        ENB_RX;
}

uint8 sQDataIn(QUEUE *pq, uint8 u8data) //在接收中断中保存数据至队列,保存数据在间隔500ms中被读出来
{
        if(pq->u16length == pq->u16size)
        {
                return(con_QBufFull);
        }
        else
        {
                *(pq->pIn) = u8data;
                pq->u16length++;

                if(pq->pIn == (pq->pStart + pq->u16size - 1))
                {
                        pq->pIn = pq->pStart;
                }
                else
                {
                        pq->pIn++;
                }
                return(con_QBufNormal);
        }

}
二,问题如下

发固定数据:
1.初始化发送0-9, 接收: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OK
2.初始化发送0-9,:0x81 0xA0 0x84 0xC1  04 05 06 07 08 09, 接收:01 40 04 81 00 11 06 9F 00 00 ,为什么?

接收数据发送:
1.  接收数据: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电脑发送)
    发送数据:00 80 40 04 81 90 08 82 00 00 (电脑接收)  为什么?

网友:
其实我是看了一会儿,然后本来想在atmel 的MCU上试试,,可是木有这款。。。
楼主还是用ASF的demo研究一下,,然后在看看数据手册,,
要不然坐等,得到答案的概率不大,,除非有人也做过 这个串口的。

网友:
avr的没用过,建议利用asf的库试一下先,如果asf库的例程是可以的,可以比照着分析,如果不信,可以更新asf库,或使用以前的版本再试试

网友:
你的接收中断程序在哪?

网友:
一、问:ASF库在那里有,能否提供下,谢谢,另用编译工具是AVR Studio 4

二、
ISR(USART_RXC_vect)  //#define  _VECTOR(N)    __vector_   ## N
//ISR(USART_RX_vect)    // No has
{
    uint8 u8data;
    QUEUE *pq;

   pq = &Sci0Que;

    u8data = UDR;

   sQDataIn(pq, u8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