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整形电路方案

楼主:
想对10M的正弦波信号进行整形,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或者好的芯片?

网友:
整成啥样?
整方波用比较器,整正弦波用带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成啥样?
整方波用比较器,整正弦波用带通滤波器。

整成方波

网友:
10MHz频率,普通电压比较器如LM393已不能胜任,即使LM311都可能不行。
如果电压幅度够大,考虑数字芯片,如74HC14。

网友:
用AD8561/AD8611之类的高速比较器,10MHz毫无压力

网友:
TLV3501  ,100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