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07开关电源芯片干扰问题

楼主:
这几天用LM5007做电源,但是发现干扰很厉害,板子上有模拟采样,高频杂波太多,很不稳定,求教有经验的大神把干扰处理掉,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
自己顶一顶 别沉了

网友:
先看器件手册,注意纹波参数,如果不能满足,最好用线性稳压器给敏感电路供电。如果器件参数能满足,只是你的电源纹波过大则说明是你的设计存在问题。关于开关电源设计的注意事项,可以去看我的Blog。

网友:
这个LM5007是一个COT模式的芯片,要仔细看它的官方资料介绍
也可能是PCB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