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好也输出.txt了,却无法烧录进芯片裡

楼主:
求救各方高手,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想试试新买的版子,
却一直显示could not open port,
两种烧录软件都无法烧录。
小弟找不出原因,
网上找,有人说要复製msp430.dll 和 hil.dll,
但却没有说要复製到哪儿去,
盼高手给盏明灯

网友:
补充一下,
小弟是用usb进行烧录的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驱动有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
没找到仿真器

网友:
1.检查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2.检查工程配置是否选型设置正确 3.烧录方式选择

网友:
1.就是看驱动安装OK了?
2.看你的这个软件的配置对不对。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每样不可能的地方都尝试过后已顺利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每样不可能的地方都尝试过后已顺利解决了!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有两个原因都是开发版本身的问题,
一是jtag 2*7头的12&14脚没有接p11&p22。
二是开发版用跳线帽把(p11&rxd) (p22&txd)这两组短路掉了,导致我bsl烧不进去。
这两个问题排除后,我的程序就顺利烧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两个原因都是开发版本身的问题,
一是jtag 2*7头的12&14脚没有接p11&p22。
二是开发版用 ...

谢谢分享,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