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丢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
如果一个路由器给协调器发数据,不丢包,如果两个路由器同时给协调器发送数据,有时候某个路由器的数据就丢了,有时候丢一个,有时候丢好几个。求大神想办法!

网友:
加个随机延时呢

网友:
自己顶!d=====( ̄▽ ̄*)b

网友A:
对于多对一通信,最好加个随机延时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错开数据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对一通信,最好加个随机延时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错开数据冲突

谢谢!不过这个随机延时函数咋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过这个随机延时函数咋写呢?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osal_rand() & 0x00F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 ...

我把串口回调函数改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对您的悉心指导表示感激!

网友:
你发送的数据包长度有多大,试试增大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