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led闪烁问题

楼主:
如图想实现led闪烁的功能
void delay(uint16_t delaytime)
{
    uint16_t s=0;

    while(s<delaytime)
    {
        s++;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P0|=0x03;
PM0 &= 0xfc;
PMC0 &= 0xfc;

    while (1)
    {
        P0=~P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        P0&=02;
//        delay(5000);
//        delay(5000);
//        delay(5000);
    }
}

程序如图

寄存器该设定的都设定啦
结果运行起来,led还是没有闪起来,连亮起来都没有
还是四维数码管亮起来

求教,帮忙看下程序吧,这都折腾几天了,坛友的程序也比较的了,到底哪里还有问题啊

网友A:
代码没问题,P0.1呼吸灯是可以工作的,P0.0那个灯硬件是不通的,1.查下硬件。  2.确认下烧录的是否上面的代码。

网友B:
程序下载到mcu中了吗?

网友C:
记得楼主的环境是有问题的

So TM what......?

网友D:
硬件S8并没有连接,所以LED灯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下载到mcu中了吗?

应该下进去了吧,之前试过例程下载的,是可以的
编译,F6 ,F5,但效果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楼主的环境是有问题的

我把软件也换了啊原本是用的光盘里的CS+2.01吧,现在就用CS+2.02了啊,应该没问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件S8并没有连接,所以LED灯不会亮的。

恩,我看是有个led灯下面没连接,但不是有两个led灯么,一个有问题,另一个总该有反应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问题,P0.1呼吸灯是可以工作的,P0.0那个灯硬件是不通的,1.查下硬件。  2.确认下烧录的是否上面的代 ...

P0.0是不通,但P0.1的那个是通的吧,我两个都在程序中设了,应该P0.1的那个有反应才对
我是新建的工程,代码就这一个,编译,然后F6,F5,烧写的当然是这个的代码吧

网友:
楼主,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搞了半个月了,搞的都麻木了,编译啥的都成功了,下载了,运行就是不亮
还有示例程序,下载后四个数码管一闪就没有了,我有点退缩了啊,,,

求指点

网友E:
直到昨晚才把灯闪烁起来,本想着玩不转就退回给论坛呢
晚上发帖出来。
你把第20行或者21行comment掉试试,记得留一个,具体原因这个要对照官方文档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到昨晚才把灯闪烁起来,本想着玩不转就退回给论坛呢
晚上发帖出来。
你把第20行或者21行comment掉试试 ...

期待你的帖子,程序部分讲详细点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帖子,程序部分讲详细点哈

下班回来仔细看了一下,你那个写法应该是OK的,不需删除什么。
帖子已发了,欢迎指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班回来仔细看了一下,你那个写法应该是OK的,不需删除什么。
帖子已发了,欢迎指正啊

感谢分享,问题解决了,还是我系统时钟设置不对,一直认为DI();EI();TAU_Init(); 没用,就没设置,事实上,加上TAU_Ini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