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没有输入,会是DSP编码板的问题吗?

楼主:
有块板子接入机器后SDI没有输入,请教一下有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好;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什么接口输入,什么接口输出;
      SDI是用的什么芯片处理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
      什么接口输入,什么接口输出;
      SDI是用的什么芯片处理 ...

板子上就只有一个SDI接口,我接了个摄像机,但是没有图像,过SDI的线路上芯片的电压正常,也换过芯片,但还是没有图像!

网友:
环出 有吗  可以测下环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