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JT充电方案的理解

楼主:
各关于这个方案的理解如下和问题如下所示,望大家一起讨论学习!谢了!1、关于MOS管的作用,大家觉得这个MOS管放在这有什么作用呢,能不能把MOS管去掉,将图中的R513焊接为0Ω的电阻呢?
2、关于“CHR_LDO”这个LDO的理解,要是我把MOS管去掉是不是这个LDO也没有必要引出了?

3、这一点和上面两点有点区别,就按照这个电路使用,那么作为PMU的LDO输出端“CHR_LDO”为什么还要连个电阻(就是图中的R502)接到VBUS呢,这样结又有什么作用呢?

希望大家各抒已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会的帮我们解释一下,不会的提出你们的见解,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进步!
谢谢大家了!

BJT充电方案

BJT充电方案

网友A:
楼主的几个问题,取决于Q502的功用,按楼主叙说,是充电方案,该芯片该是一颗充电保护IC
mos管在这里是高速开关的,由Q502检测电池电压进行保护,由MOS管执行关断

Q502是什么IC

网友B:
主要还是保护作用,按照你去掉方案,不是一直工作吗那个Q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几个问题,取决于Q502的功用,按楼主叙说,是充电方案,该芯片该是一颗充电保护IC
mos管在这里是高 ...

Q502是个三极管,就是通过控制基极电流来控制充电电流,而控制电流也是通过PMU内部控制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保护作用,按照你去掉方案,不是一直工作吗那个Q502

不会一直工作的,充电管基极电流大小是有PMU内部控制的,和MOS管无关;

网友:
那个VDRV是单片机出来的,实在不行你按照你的办法改试试看看,去掉保护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