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复用开关的选择,74hc4051还是ADG1608?

楼主:
目前想画个板子,实现如图的功能,就是本来是按键控制进行分压电阻的选取,现在需要将虚线框中的部分换成单片机IO口控制,替代按键功能,查了下多路复用开关,貌似可行,但是现在有两个型号不知道确定选哪一个,74HC4051和ADG1608,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选哪个比较合适呢,而且我直接在多路复用开关的输入端这么接电阻然后接地可行吗,望大神赐教~

网友A:
就4个档而已,不用那么复杂,接到MCU的I/O上就可以实现了。MCU输出L的时候看成接地,输出高阻等于悬空。

网友:

目前想画个板子,实现如图的功能,就是本来是按键控制进行分压电阻的选取,现在需要将虚线框中的部分换成单片机IO口控制,替代按键功能,查了下多路复用开关,貌似可行,但是现在有两个型号不知道确定选哪一个,74HC4051和ADG1608,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选哪个比较合适呢,而且我直接在多路复用开关的输入端这么接电阻然后接地可行吗,供电电压和VCC都是5V,望大神赐教~

网友:
用MOS管,比IC便宜、比IC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
4051的导通内阻比较高。

如果信号电压不高电流小,直接用IO控制不就行吗?设置输入就是高阻(不要开内部上拉),输出低就是导通接地。

网友:
按你的需求讲,选择电阻大小,考虑一下 on resistance,ADG1608更合适。
下图这么设计有什么意义?至少画出你有效信号的示意

网友:
嗯,我也考虑4051的导通内阻太高了。。。
直接用IO控制可行吗?IO设置成开漏模式,后加上拉?这个电路后端其实是通过AD采集电压,然后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网友:
感谢,我也觉得1608内阻较低可能更合适,这个电路后端其实是通过AD采集电压,然后判断哪个键盘按下。。。。现在想通过上位机取代实际键盘控制设备,做个板子取代键盘部分,下面的电路主要是通过三个IO能够控制选择哪一路分压电阻被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4个档而已,不用那么复杂,接到MCU的I/O上就可以实现了。MCU输出L的时候看成接地,输出高阻等于悬空。

估计是。浮空和输入应该都相当如没按按键,低电平相对按键按下接地。可以看看低电平电压多高。计算时考虑进去。

网友:
你好,我是奔强电路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2-36电路板,是国内先进的中小批量样板/快板公司,希望能与您合作
邮箱:wjzt0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