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手机充电的几个问题

楼主:
(1) TI很多充电芯片会有D+/D-检测或者有PSEL检测,通过检测来区别电源的类型(适配器还是USB HOST设备),从而设置输入电流限制,假设我把PSEL信号通过下拉电阻一直拉低(低代表从适配器取电,输入电流限制为1.5A;高代表从USB HOST取电,输入电流限制为500MA),那么当手机和USB HOST设备连接时会有什么影响(比方说拉低笔记本USB接口的电压或者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
可能host的电流限制断电直接保护掉,有的电脑USB短路就蓝屏重启

网友A:
大致说说我见过的几个需要充电的设备吧
手机:iphone,Htc,黑莓,平板:ipad(2.4A)

苹果的充电规范比较完整,看看下面的图片吧

iphone,ipad几乎是严格按照相应的模式充电的,正常充电只会比最大限制电流小

Htc最不挑,几乎都能充

黑莓比较奇怪,2.4A的ipad充电器根本用不了,显示不在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说说我见过的几个需要充电的设备吧
手机:iphone,Htc,黑莓,平板:ipad(2.4A)

苹果的充电规范 ...

通过D+/D-的电压分配来确定充电模式这是在充电适配器的电路来实现的吧,手机测只需要检测D+/D-电压等级即可,我看了苹果5S手机里面的充电电路根本没有检测D+/D-电压的电路,那苹果手机是怎么来识别不同的充电模式的??

网友B:
一般兼容USB接口的充电器,D+和D-两个引脚是悬空的,任何设备只要插上这样的充电器。
苹果用D-,D+线的电压来检测是否是原装充电器,以决定充电电流。
苹果的充电器则在D+和D-两个数据引脚上增加了分压电阻,使充电的设备能够在充电时从这两条数据线上读到两个电压。

网友A:
“充电电路根本没有检测D+/D-电压的电路”,并不代表无法检测充电器类型

至少借助第三方软件可以轻松查看

PS.以上是4s的测试结果
4代的数据线是直连的,识别电路应该在手机内部

5代之后的数据线都带有识别IC,这个IC很可能完成了充电器识别的功能,并把识别结果通过USB数据线上传给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根本没有检测D+/D-电压的电路”,并不代表无法检测充电器类型

至少借助第三方软件可以轻松查 ...

大哥,你说“4代的数据线是直连的,识别电路应该在手机内部”,我在网上下载了iphone 4s的原理图,没看到检测电路,这个很诡异,USB的差分数据线直接连到AP上,难道联发科的AP内部集成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兼容USB接口的充电器,D+和D-两个引脚是悬空的,任何设备只要插上这样的充电器。
苹果用D-,D+线的电压 ...

版主分析的是这样没错了,我就想知道检测D+/D-电压的电路是啥样的,看了好多原理图没看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说说我见过的几个需要充电的设备吧
手机:iphone,Htc,黑莓,平板:ipad(2.4A)

苹果的充电规范 ...

我也是最近用其他充电器才发现黑莓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