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智能家居网关方案构想

楼主:
近段时间,这一会再研究智能家居,一直在考虑家居网关的实现,
目前想到的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网关自建wifi,然后手机去连接
但转念一下,现在家里都有路由器了,在多出一个wifi来,有点别扭,
所想出了第二个方案,让网关用网线接入家庭路由器,用户接路由器使用

目前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所以想用ST的NUCLEO做一个带网络的扩展模块,
初步打算使用ENC28J60芯片,首先是考虑成本便宜,其次板子设计也简单,
SPI口操作也比较方便,再者数据通信量也不大,10M的网络带宽也足够了。

现在发帖征求大家的意见:
1、除了ENC28J60,大家还有必有别的好方案,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2、而且我想在扩展板上增加TF卡插槽,可以存储点数据,比如通信记录啥的。
     大家都提提建议,有什么想加的功能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完善一下。

网友:
初步打算最近两天把方案安定下来,然后就开始画板子,配元件,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或许会分发几块板子,邀请大家一起设计。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

网友A:
Arduino 的这片扩展板是否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duino 的这片扩展板是否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不一样,Arduino的SPI接口是右边的六根排针,
但是ST得NUCLEO板子上没有这个接口,没法用的。

我准备用NUCLEO上的双排针来画扩展板,这样功能多点。

网友:
网关干嘛用 完成协议的转换吗??
比如AR9331,现在的路由器也是白菜价了,,也开源了,openWRT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要网关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时过境迁,,,已不是昨天。。。。

以上内容都是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板子已经画完,发出去打样了,
用的NUCLEO+W5500方案!

网友:
分享点相关的资料!

扩展版的原理图,PCB还没验证,先不发了!

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