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 Blue魔幻灯泡酷玩和拆机【eeworld首发】

楼主:
 拿到eeworld-eric寄来的Magic Blue魔幻灯泡,试了下功能不禁大赞这个创意的想法。下面先让大家看看操作效果视频。随后一起拆机分析其原理,从而借鉴学习。
1、        操作效果篇

此链接是Magic Blue视频1,演示的是包含彩色、暖白、内置模式三种。
这三种模式待会进行具体的分析。

此链接是Magic Blue视频2,演示的是DISCO模式效果,即根据麦克风采集到的音乐随之改变灯光亮度和颜色以及节奏。

此链接是Magic Blue视频3,演示的是颜色识别功能,该软件可根据手机摄像头采集到的颜色来显示所摄取的颜色。视频中我采集的是下图三种颜色,因为没有色卡,只能大概意思一下。

包装袋有反光可能导致颜色稍有误差。

2、        拆解篇

        玻璃罩不是玻璃,而是类似于导光塑料,敲了多次都没敲碎,这个灯泡从手上掉到地上也不会碎。这么厚的塑料透光性还这么好,估计是添加了荧光之类的成分吧。

这是剪掉灯罩以后看到的铝基板上的LED贴片灯。其中三个RGB三色LED并联,同种颜色用一个驱动器驱动,具体可见最后附件原理图,外围一圈是4个一组的3并联暖白LED灯。

第一个效果-暖白

暖白亮度调到252,总共是255个等级,从0~255通过PWM调节占空比进而调节亮度。

以上是252的亮度,看仔细了由于在摄像头下,可以看到一条条暗光,其实这就是一个周期内不亮灯的时间。如果把亮度调低你猜会怎么样?

这次把亮度调到110,你再看看那个暗光条所占的比例。

是不是比刚刚252亮度宽了不少,没错,就是因为PWM占空比调节导致的不亮灯时间在一个周期内变长,由于频率比较高,所以人眼看不出,但是摄像机不同。频率接近1/2ms=500Hz,具体可以看之后示波器数据。

附上一个视频

网友:
第二个效果-彩色

众所周知RGB三种颜色就可以组合成全彩,外面室外挂的全彩显示屏其实都是由一个个三色LED灯构成。

同样这个灯泡也是一个道理,通过三色LED不同的亮度组合成千上万种不同的颜色。

红紫 RGB=97:22:22

下面亮度调的低一点再来看看

可以看出,只有蓝色的LED亮了

同样根据左边的RGB三色,右边实物只有红色和蓝色LED亮4个等级(一共255等级,跟亮度有关)

只有红色

下面把G点引出来结合示波器观看 G点255级

G点126级大概一半亮度,查看示波器占空比大概50%

G点0级,占空比100%,为什么100%而不是0等下看下原理图就知道了

至此应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灯泡的调色原理,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就是算法做的特别好。至于其中还有一个DISCO模式,应该就是跟LED三色音频指示器一个原理吧。这个模式挺好,我想买12只装着家里客厅吊顶一圈,那么问题来了,如果12个Magic Blue同时开启DISCO模式,是不是需要12个iphone了。虽然软件有建分组功能,不过貌似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群组控制只提供了开和关,不知道官方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附件:
博通BK3431芯片
芯片采用的是博通的BK3431,是一款集成蓝牙的MCU。上图是网路上找的最小系统图,下面主要讲解一下LED驱动部分原理。

这个是铝基板上的电路图,暖白是三组并联。其他三组分别是蓝、红、绿。电源板过来是V+ =+15v,VCC=3.3V由HT7533-1稳压而来

这是我画的其中绿色那一路的驱动电路(虚线部分是暖白的反馈电阻,与图中R1替换),采用A25HB(KI2302DS)N沟道场效应管驱动。当P3.4管脚置高电平(3.3)时,MOS管导通,绿色一路LED点亮。通过PWM控制周期内导通时间达到调节绿色亮度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J3Y 三极管,此三极管是做一个限流保护作用,三极管基极电压根据的是反馈电阻R1的通过电流,假如三极管导通Vbe=0.7,那么通过R1的电流为70mA,也就是说当电流大于70mA时,三极管将被导通进而把MOS管栅极电压拉低从而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同理,暖白的反馈电阻则采用R2和R3并联取得大约2.9欧姆,根据计算得到整支路限流241mA左右,也就是说全部12只暖白LED,每只平均限流电阻是20mA,超过这个值也会起到保护作用。
看了原理图再来回头看看刚刚示波器测的G点为什么是全部亮电压是1.8v,因为MOS管导通,该点其实是Vds。反过来绿色LED全部灭的时候电压8.14v,虽然此时MOS管未导通,但是漏极还是接着电哦。
总结:
此灯泡,小而精悍。光从这个APP的功能都已经让人爱不释手,集成多重模式可调,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科技新颖小灯泡。当然也有不足,尤其是板子上的松香也不清洗一下,让人不堪入目,可能跟这个是试样有关系吧。还有就是采用蓝牙的方式感觉局限很大,多个组合控制问题?距离问题都有待解决,说是有30米距离,但是我亲测走廊不足10米。最后感谢eeworld提供的实物换来我拆机学习机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有错误请不吝赐教,谢谢~

提示:本文系eeworld-眼大5子于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原创首发,图中原理均只作学习交流使用,如用于商业必究法律责任。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原文作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就让你废了

哈哈,不废了他怎么学的到知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