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CCS5.5.0怎么添加C2000芯片?

楼主:
之前用MSP430的时候装了CCS5.5.0,但是只装了430.
现在要用C2000系列的芯片,怎么把这个系列的芯片导入进现有的CCS?
还有我也想过把原来的CCS卸载,但是卸载不掉,提示权限不够。(WIN7)

网友A:
不用卸载,直接装CCS5.5,选上C2000就可以了

网友B:
重新运行安装程序,可以添加其他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运行安装程序,可以添加其他MCU。

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卸载,直接装CCS5.5,选上C2000就可以了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