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能控制的元器件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种热能元器件可以调控热量的大小,比如说:人散发的热量大于或等于15千卡时,自动门就开了,而小于15千卡时,自动门就不会开。或者是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上传一点参考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热量的测量是比较困难的。
生理学上测量人体代谢是通过人体消耗氧气量来间接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量的测量是比较困难的。
生理学上测量人体代谢是通过人体消耗氧气量来间接测量。

红外线测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外线测量,怎么样?

红外线测量,测量出来的是温度,不是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测量,测量出来的是温度,不是热量。

这个我知道,请问一下有哪个型号的红外元器件带有这种能检测温度差别大小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请问一下有哪个型号的红外元器件带有这种能检测温度差别大小的也行

建立一个温度与热量的关系式,温度的变化的增减量可以知道热量的大小
测量温度值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请问一下有哪个型号的红外元器件带有这种能检测温度差别大小的也行

“请问一下有哪个型号的红外元器件带有这种能检测温度差别大小的”
这个我不知道。

红外测温,应该与物体的辐射率有关。不同辐射率的物体,即使温度相同,测得的结果也不同,故需要根据物体辐射率进行校正。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网友:
人体释放的热量会影响室温对吗?拿一个不受人影响的空间作为室温参考,测量有人的空间的室温在指定热源释放指定热量下的温度变化(由空间的散热性能等因素决定),对比应用时的室温变化情况,假设人的体温是固定的,不同数量的人在空间内释放的热量不同,空间在指定温度下对外转移热量的能力又是固定的,这样是不是就可能计算出被测空间内热源释放热量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