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助

楼主:
运放前面的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是不是滤波,如果是,为什么有两个相同结构(10k和1nf),还有后面那个极性电容和1k是干嘛的?

网友:
C26目的是隔去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成份,R33目的是为LM386同相输入端(3脚)提供一个对地的直流通路,令LM386同相输入端保持直流为地电位。
其实,R33在此是多余的,因为LM386内部同相输入端对电源负端已有50k电阻。
你若把C26R33看成高通滤波也可以。隔去直流也是高通。

网友A:
R31C24和R32C25是二阶低通滤波,将音频范围以外信号去除。
C30R34目的是频率较高时维持负载阻抗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1C24和R32C25是二阶低通滤波,将音频范围以外信号去除。
C30R34目的是频率较高时维持负载阻抗不变化。

C26和R3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