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擦除flash过量

楼主:
        如题,用uniflash烧写CC3200程序时,在format这一步,选择擦除flash大小的时候脑抽的选了16M,大于实际flash大小,结果导致烧写不了程序,一直提示

        ERROR: ---reading ACK signal failed---
        FATAL: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your COM port settings. Error code: -3

求大神显神通!!!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把里边的 boot 程序也删除了,看能不能通过除串口以外的方式先烧写 boot。没用过这个芯片,只是一点建议。

网友:
去TI社区问呗

网友:
作为一个不知道uniflash是啥的坛友,贴几个链接吧
http://www.ti.com/tool/uniflash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26_CC32xx_UniFlash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f/105/t/70463.aspx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m/f/25/t/52381.aspx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有boo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把里边的 boot 程序也删除了,看能不能通过除串口以外的方式先烧写 boot。没用过这个芯 ...

所有的soc都有boo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soc都有boot吗?

既然你是通过串口下载的程序,并且擦除了 Flash 就不能下载了,有 boot 的可能性比较大。
没用过这个芯片,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