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2 如何建一工程呀

楼主:
IAR FOR MSP432 如何建一工程呀

网友:
参考TI的文档
http://www.ti.com/lit/ug/slau574a/slau574a.pdf
注意:下载新程序后原来的launchpad开箱程序都没了,如果要恢复的话得重新下载。

1. File-new- workpace
2.project- create new project
   选arm-C
  保存
3.
简单起见,从下面这个网址下代码库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选一个工程,我选的是 msp432p401_p1_01
把这个文件 msp432p401_p1_01.c的内容覆盖main.c
把这个文件  msp432_startup_ewarm.c 拷贝到项目目录下
main.c中 将 #include "msp.h"
替换成
//----------------------
#include "msp432p401r.h"
//--------------------------
项目中添加文件 msp432_startup_ewarm.c
4.选择器件和仿真器
4.1 先在 project左边的workpace区选中项目名称,然后点主菜单 project->options->general ->target->选ti的msp432p401r, ok保存。图可以看附件的A1.png
4.2 头文件位置
  还在刚才那个 project->options ->c/c++ compiler ->preprocessor, additional include dictionary 里加两行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inc\TexasInstruments\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MSIS\Include\
保存
4.3 仿真器(用的是launchpad)
project->options ->debuger ->setup->setup页  driver选 TI XDS
project->options -> TI XDS ->setup页 -> Emulator 选 TI XDS110 Emulator , Interface 选 swd
project->options ->debuger-> download页 选中 use flash loader
ok
插上 launchpad,开始识别并安装驱动,会倒腾几次,自动安装就行。
6.make 下载,完成

这个程序需要手动将p6.7脚接3.3v/接地

附完整工程,编译的时候看下iar的安装目录,有可能需要修改include文件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TI的文档
http://www.ti.com/lit/ug/slau574a/slau574a.pdf
注意:下载新程序后原来的launchpad开箱 ...

感谢您的分享,通过您的分享的方法,我很快配置好了自己的模板,十分感谢!